[求助] innovus fix hold 面积增加太多了

楼主(2023-09-14):
请问在fix hold时, cell 用的太多了,这是啥原因啊?  TNS都不高的

这是fix之前的

面积增加巨大

楼主:
我看版图,密密麻麻的加了很多cell 用于修hold。

网友A:
1. 没选对delay cell,2. 如果工艺小,模块小,TNS相对来说就不小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. 没选对delay cell,2. 如果工艺小,模块小,TNS相对来说就不小

是smic 90 BCD 工艺的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是smic 90 BCD 工艺的

那看一下ff.lib中修hold的buffer delay是多少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那看一下ff.lib中修hold的buffer delay是多少

最大的DEL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那看一下ff.lib中修hold的buffer delay是多少

最大的DELAY CELL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那看一下ff.lib中修hold的buffer delay是多少

        cell_fall(tmg_ntin_oload_7x7) {
          index_1("0.01, 0.076377, 0.30937, 0.75431, 1.4475, 2.4201, 3.7");
          index_2("0.0005, 0.010747, 0.046715, 0.1154, 0.22241, 0.37256, 0.57014");
          values("1.0586, 1.1467, 1.3134, 1.5332, 1.8267, 2.2183, 2.7284",\
                 "1.0826, 1.1707, 1.3374, 1.5571, 1.8508, 2.2421, 2.7525",\
                 "1.165, 1.2524, 1.4193, 1.6393, 1.933, 2.3249, 2.8337",\
                 "1.274, 1.3623, 1.5284, 1.7484, 2.0422, 2.434, 2.9434",\
                 "1.3807, 1.4688, 1.6357, 1.8554, 2.1492, 2.5409, 3.0505",\
                 "1.4832, 1.5715, 1.7374, 1.9571, 2.2508, 2.6423, 3.1525",\
                 "1.5789, 1.667, 1.8334, 2.0533, 2.3467, 2.7389, 3.2473");
        }

        cell_rise(tmg_ntin_oload_7x7) {
          index_1("0.01, 0.076377, 0.30937, 0.75431, 1.4475, 2.4201, 3.7");
          index_2("0.0005, 0.010747, 0.046715, 0.1154, 0.22241, 0.37256, 0.57014");
          values("1.0441, 1.1302, 1.2908, 1.5389, 1.9138, 2.4359, 3.1245",\
                 "1.0686, 1.1544, 1.3155, 1.5638, 1.9387, 2.4619, 3.1517",\
                 "1.1447, 1.2309, 1.3915, 1.64, 2.0135, 2.5372, 3.2256",\
                 "1.2466, 1.3327, 1.4934, 1.7417, 2.1165, 2.6392, 3.3284",\
                 "1.3626, 1.4488, 1.6093, 1.8579, 2.232, 2.7558, 3.4449",\
                 "1.4913, 1.5772, 1.7376, 1.986, 2.3609, 2.883, 3.5699",\
                 "1.6299, 1.7161, 1.8761, 2.125, 2.4996, 3.0211, 3.7086");
        }

        fall_transition(tmg_ntin_oload_7x7) {
          index_1("0.01, 0.076377, 0.30937, 0.75431, 1.4475, 2.4201, 3.7");
          index_2("0.0005, 0.010747, 0.046715, 0.1154, 0.22241, 0.37256, 0.57014");
          values("0.16068, 0.22646, 0.38886, 0.66705, 1.1174, 1.7736, 2.6661",\
                 "0.16059, 0.22651, 0.3885, 0.66771, 1.1174, 1.7742, 2.6669",\
                 "0.15955, 0.22531, 0.38937, 0.67011, 1.1171, 1.7745, 2.6588",\
                 "0.15952, 0.22483, 0.38764, 0.6686, 1.1195, 1.7733, 2.6602",\
                 "0.16016, 0.22548, 0.38791, 0.66805, 1.1164, 1.7738, 2.6602",\
                 "0.15929, 0.22565, 0.3886, 0.66796, 1.1174, 1.7744, 2.6659",\
                 "0.16048, 0.22633, 0.38763, 0.6685, 1.1167, 1.7738, 2.6561");
        }

        rise_transition(tmg_ntin_oload_7x7) {
          index_1("0.01, 0.076377, 0.30937, 0.75431, 1.4475, 2.4201, 3.7");
          index_2("0.0005, 0.010747, 0.046715, 0.1154, 0.22241, 0.37256, 0.57014");
          values("0.11171, 0.17983, 0.37888, 0.79286, 1.466, 2.4217, 3.6757",\
                 "0.11182, 0.1801, 0.37886, 0.79347, 1.468, 2.42, 3.6785",\
                 "0.11208, 0.18052, 0.37876, 0.79352, 1.4676, 2.419, 3.6786",\
                 "0.11188, 0.17928, 0.37859, 0.79336, 1.4672, 2.4204, 3.6767",\
                 "0.11134, 0.18041, 0.37879, 0.79352, 1.4667, 2.4218, 3.6774",\
                 "0.1109, 0.17943, 0.37854, 0.79194, 1.4669, 2.4213, 3.6772",\
                 "0.11087, 0.18003, 0.37879, 0.79276, 1.4651, 2.4182, 3.6774");

这是DEL4的timing

网友B:
条数太多了。。。调一下tree 吧~~~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条数太多了。。。调一下tree 吧~~~

怎么调呢?  赐教一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条数太多了。。。调一下tree 吧~~~

不多,之前比这还多的,都能修,面积曾加的很小

网友C:
IO buffer 添加上了吗?  我之前遇到过类似的问题,当时是因为 IO buffer 没加上,工具为了修时序就会加很多 cell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IO buffer 添加上了吗?  我之前遇到过类似的问题,当时是因为 IO buffer 没加上,工具为了修时序就会加很 ...

什么原因?

网友:
-4ns,你要插多少的cell才能修好?

网友B:
default 的hold 太多了, 和design 商量一下,是不是可以先不修。

reg2reg的 是真的, 条数确实很多, 看看用use full skew 。

或者先不修hold ,直接进STA 看看状况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default 的hold 太多了, 和design 商量一下,是不是可以先不修。

reg2reg的 是真的, 条数确实很多, 看 ...

经过优化,post CTS 之后结果是这样的。  但fix hold还是会增加很多。  -6能用到几个cell吧?

网友:
找一条路径report timing对比下fix前和fix后的区别,看增加了多少个delay cell,增加了多少delay

网友:
241条path , 不多, 直接进STA 看看 吧 ~~~

网友D:
你可以看看是否是工具为了修io的违例插了大量buffer,之前遇到过这种问题,dont_touch_io_path这种类似的自定义的option有没有关掉,一般只修reg2reg 和icg的违例的时候就别开,不然插了过多buffer,原先r2r不违例的path在refinePlace的时候就拉的很远,导致出现新的违例;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你可以看看是否是工具为了修io的违例插了大量buffer,之前遇到过这种问题,dont_touch_io_path这种类似的自 ...

是修其他的path,不知道为啥会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