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uvlo欠压锁定

楼主(2023-09-14):
如题,请问,如何通过调节三个电阻的阻值确定迟滞的窗口和迟滞的漂移

楼主:
这个电路参数设置的上升下降阈值分别为4.1v和4v。

网友A:
若电阻足够大,R1和R2比例可以确定VH,R2和R3比例确定VL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若电阻足够大,R1和R2比例可以确定VH,R2和R3比例确定VL

真的感谢老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