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晶振本身阻抗仿真完了后应该如何做?

楼主(2023-09-14):
各位朋友
如图1所示,是我的24M晶振模型,通过添加port,sp仿真,看Zm的参数,仿真出晶振阻抗如下图2

在24M下,晶振的阻抗大概是939欧姆,
我采用的是皮尔斯振荡电路结构,接下来我应该去仿真除了晶振外的部分的等效负阻吗?那这个时候负载电容CL1和CL2要确定下来吗?

负阻仿真完后应该如何做呢?反相器的跨导gm怎么仿真,跨导和负阻的曲线如何生成呀

图1 晶振模型

图1  晶振模型

图2 sp仿真查看Zm参数

图2   sp仿真查看Zm参数

网友A:
下一步,把有源部分和无源部分看作一个整体,画出等效小信号电路
1、从环路增益角度考量,推算出环路传输函数......
2、从负阻补偿角度考量,推算除开R1外的阻抗表达式,看什么条件负阻绝对值大于等于R1.....

晶振电路负阻与gm分析求助~ - Analog/RF IC 设计讨论 - EETOP 创芯网论坛 (原名:电子顶级开发网) -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下一步,把有源部分和无源部分看作一个整体,画出等效小信号电路
1、从环路增益角度考量,推算出环路传输函 ...

您好,我先没仿真负阻,先重新用yp参数仿真了一下石英晶体模型的阻值,
我上一楼的仿真是用Zm参数看的,
yp参数的实部取倒数,和Zm参数直接看来对比的话,出来的结果不一样
另外为什么要取实部呢?
感觉应该是:虚部的平方+实部平方,再根号嘛

晶振模型跑sp,用yp参数看real,取倒数的结果

晶振模型跑sp,用yp参数看real,取倒数的结果

楼主:
重新看了一下晶振等效模型的阻抗,我好像明白了为什么要取实部,频率大的情况下,虚部j前面的1/w就很小,应该是这个原因,
那后面的实部,我大概算了一下,数量级都在-12次方了,又解释不通了呀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重新看了一下晶振等效模型的阻抗,我好像明白了为什么要取实部,频率大的情况下,虚部j前面的1/w就很小,应 ...

说错了,应该是数量级在正12次方级别,都到了G了,晶振阻抗有这么大吗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您好,我先没仿真负阻,先重新用yp参数仿真了一下石英晶体模型的阻值,
我上一楼的仿真是用Zm参数看的, ...

yp仿真出来的导纳,实部取倒数就是阻电阻

网友B:
Port的参数设置,你是怎么给的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Port的参数设置,你是怎么给的?

默认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yp仿真出来的导纳,实部取倒数就是阻电阻

感谢您的解答,这两天一直有事情,没有来得及回复,另外老哥,反相器结构的皮尔斯振荡电路,他的振幅是由什么决定呢,我把反相器尺寸调大调小,都可以振荡超过电源电压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感谢您的解答,这两天一直有事情,没有来得及回复,另外老哥,反相器结构的皮尔斯振荡电路,他的振幅是由 ...

看看Eric Vittoz的书吧,我也说不清楚了

求振荡器Amplitude Regulation详解 - Analog/RF IC 设计讨论 - EETOP 创芯网论坛 (原名:电子顶级开发网) -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看Eric Vittoz的书吧,我也说不清楚了

求振荡器Amplitude Regulation详解 - Analog/RF IC 设计讨论 ...

十分感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