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这种带隙基准架构,上电很容易振荡,怎么解决?

楼主(2023-09-14):
180nm工艺,仿上电,输出很容易振荡。
我想让两个OP上电后,延迟一段时间再工作,有什么办法?

网友A:
两个运放的偏置电流从IREF引入怎样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两个运放的偏置电流从IREF引入怎样?

可以这样?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可以这样??

我们做的BGR就是从M4的位置给运放的。仿真检查一下启动,上电等。测试过,没发现有什么问题

BGR结构和你的稍微不同,不知道在这个电路行不行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们做的BGR就是从M4的位置给运放的。仿真检查一下启动,上电等。测试过,没发现有什么问题

试过了,不行,产生正反馈了,输出电流增大了几倍

网友B:
請問此架構BGR的出處?
有 paper 或  論文 可以參考嗎?

感謝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請問此架構BGR的出處?
有 paper 或  論文 可以參考嗎?

A Sub-1 ppm/°C Precision Bandgap Reference With Adjusted-Temperature-Curvature Compensation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们做的BGR就是从M4的位置给运放的。仿真检查一下启动,上电等。测试过,没发现有什么问题

不过把仿真的步长从-12改成-11,振荡现象就好了很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