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电路中处于这个位置的mos用处?

楼主(2023-09-14):
如上图所示红笔圈出的mos管,都是连接到信号传输的线上,在电路中发挥什么作用呢?

网友:
看一下栅端的控制信号是什么,如果是使能信号,这个管子就是开关管

网友:
置位信号吗,一般这个管子都是关着的

网友:
也觉得应该是RESET,正常情况截止

网友:
大概率是使能开关

楼主:
谢谢大家的解答,我理解了。

网友:
高阻节点都需要下拉一般