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自己写的toolbar怎么让下次启动的时候位置跟上次一样呢?

楼主(2023-09-14):
  自己写了个toolbar,如果我把它place在左边,那怎样下次启动版图或重启virtuoso的时候它都在左边呢?我看skillcad的toolbar就可以实现这样的功能。

网友A:
记得toolbar inster的时候有上下左右的参数吧,还有workspace可以调整toolbar后save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记得toolbar inster的时候有上下左右的参数吧,还有workspace可以调整toolbar后save的 ...

设置上下左右是没有问题,save指的是savewindowconfig吗?我尝试过,那每次打开新窗口都要applyconfig?还有就是在virtuoso刚启动的时候会apply不成功,因为toolbar还没定义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设置上下左右是没有问题,save指的是savewindowconfig吗?我尝试过,那每次打开新窗口都要applyconfig? ...

是window->workspaces->save as吗?那是不是可以写一个函数用deRegUserTriggers()打开window触发,load workspace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是window->workspaces->save as吗?那是不是可以写一个函数用deRegUserTriggers()打开window触发,load w ...

我用的是hisavewindowconfig()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用的是hisavewindowconfig()

好像是一样的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用的是hisavewindowconfig()

不必那么麻烦吧,你要是默认想用哪个,直接save default,L XL GXL 都要单独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