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指教:边缘效应,垫层,ESD管S/D走线宽度

楼主(2023-09-14):
前辈们:问题比较多,辛苦慢慢看~
Q1:没有ESD的PAD一般是非bonding的Probe PAD。可以放在电路上,需要注意PAD下面最好有垫层,另外注意不要放在精密电路上。这里垫层是什么?常见的哪些属于精密电路
Q2:怎么理解电流的边缘效应?一般考虑电流边缘效应的时候,走金属有哪些明显的特征?
Q3:ESD的S/D走线宽度是走ESD规定的最大值还是怎么确定呢?
Q4:用线连接器件和用金属框连接有区别吗?

网友A:
趋肤效应嘛,有电流产生磁场,电子往表面跑。esd能走宽就走宽呗,也可以根据线阻,电流确认esd分配到sd上具体需要多宽。走线那不是框,是path线,都是同一层金属,多不多框有什么呢

网友B:
Q1,应该是指TOP金属不要直接落在电路上吧,最好有两层以上的,我的理解。
Q2,边缘效应很简单,就是电流会尽量的走表面,也就是表面积越大,实际能承受的电流会大些。举例来说,一个10um宽的金属,和10个并联1um宽的金属,后者的表面积更大,实际能承受的电流就会更大。
       至于为什么会有这个效应,高中物理知识可知,金属线走电流会产生磁场,产生的磁场会把电子拉向金属表面;左手法则,右手法则比划一下子就明白了。
Q3,电流总归是从D到S的,或者反过来;所以要两边要等宽。有时候,你看到不等宽,是因为电流走的垂直的方向,和金属宽带关系不大,如果走宽度的方向,肯定要最小的哪个才是短板。
Q4,我没看懂你到底在问啥。

网友C:
Q4:path,Retangle,pathseg等这些都只是形式不同,本质相同,用不同形式的目的是为了方便快捷的连线,改线等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趋肤效应嘛,有电流产生磁场,电子往表面跑。esd能走宽就走宽呗,也可以根据线阻,电流确认esd分配到sd上具 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Q1,应该是指TOP金属不要直接落在电路上吧,最好有两层以上的,我的理解。
Q2,边缘效应很简单,就是电流会 ...

明白了,很有条理,谢谢耐心解答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Q4:path,Retangle,pathseg等这些都只是形式不同,本质相同,用不同形式的目的是为了方便快捷的连线,改 ...

懂啦~谢谢

网友:
Q1的做法是CUP(circult under pad)一般会要求至少两层金属过孔,如果下面比较空的话需要放一些金属去平衡应力,下面放电路的话也需要density均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