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浅谈图像传感器中的SS ADC

楼主(2023-09-14):
本文主要介绍手机用图像传感器中的SS-ADC技术(single-slope analog-to-digital converter,单斜率模数转换器)。
ADC基本功能介绍
ADC的作用顾名思义--将模拟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。
对图像传感器而言,入射光子在photo diode中发生光电转换,成为模拟电信号,模拟信号再经ADC转换为数字信号输出。
图1是cmos image sensor(以下简称CIS)的基本架构图。Pixel array产生的模拟信号串行通过ADC转换为数字信号输出。并且每一列pixel都会共享一个ADC。
图1column parallel ADC CIS 基本架构
从实现方法而言,ADC有多种类型:逐次逼近型、积分型、压频变换型、∑-Δ型ADC,等。
SS-ADC(single slope ADC)属于逐次逼近型,由于其结构简单、占用面积小、功耗低的特点被广泛使用在CIS中。
SS-ADC工作原理
SS-ADC的基本结构如图2所示,包括数模转换器(D-to-A Rampgenerator)、比较器、digital counter、存储器RAM。
图2 SS-ADC基本结构
Digital counter的输出信号传送给ramp generator,ramp的值会随着counter的增加而单调增大;ramp的输出连接到比较器的'+'输入端。Pixel的输出信号与ramp的电压不断进行比较,当pixel信号值和ramp的输出信号相等时,比较器被触发转换到输出状态。这样,pixel的模拟信号就被表征为digital counter的数字信号,数值被锁存在n-bit RAM中,如图3所示。
因为所有列的AD转换都需要在一个ADC周期内完成,RAMP值会继续增加,直到counter达到最大值‘11...11’,一整排的column模拟信号全部被转换为数字信号,锁存在RAM 1到RAM k中,等待读出电路将数值读出。
SS-ADC缺点和解决方案
SS-ADC最大缺点是速度慢,特别是bit位宽增加时。Digital counter必须从最小值遍历到最大值,当bit位宽增加时,转换时间会随之增加。比如ADC clockf=100MHz,8bit时需要转换时间为0.256us,10bit时1.02us, 12bit时为8.2us。
Multi-slope ADC和Mulit-ramp ADC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善速度问题。
Multi-slope ADC
如上所述SS-ADC的转换速度是由ramp的速度决定的,从最小遍历到最大(10bit为例,从0到1023)。当ADC的采样分辨率高,ADC精度变高,但是速度会变慢。可以考虑牺牲一部分噪声特性来提高ADC的速度。
亮光时,CIS主要是shot noise占主导,SNR约等于信号的平方根。因此在亮光环境,ADC的量化噪声可以适当放松,可以考虑适当RAMP的step(减小采样分辨率),量化噪声增大。
暗光时,CIS的噪声主要是来自read noise,暗光时,为了减小量化噪声对画质影响,维持ADC的高采样分辨率,量化噪声小。
利用multi-slope ADC,可以维持一定SNR的基础上加快ADC速度。
Multi-Ramp ADC
Multi-Ramp SS-ADC的原理类似于二分法。例如先用最高2位(4段)选择信号在下面4个的哪个区间00…0 ~ 01…0,01…0 ~ 10…0, 10…0 ~ 11…0, 11…0 ~ 11…1。然后在每个区间内再进行高采样转换。通过这样的方法,转换时间减小为原来的1/4。
Multi-Ramp ADC这种方法也有缺陷。4个ramp会有不同的offset;并且对于不同的区间,offset带来的影响不一样。
总结:SS-ADC因其电路简单、面积小、功耗低被广泛应用于商用cmos图像传感器中,它的工作原理限制了其转换速度、精度与分辨率。

网友:
之前做过这类产品,再加上楼主详细介绍,理解的更深刻了,感谢楼主写出来~~~

网友A:
SS为什么会属于逐次逼近型,难道斜坡的单调上升不是属于积分型吗?逐次逼近型SAR和Cyclic才是通过一次一次的比较逼近真实值,请楼主解惑。

网友(2024-11-18):
特别适合于多个ADC,越多越有优势

网友(2025-03-28):
引用 网友A:
SS为什么会属于逐次逼近型,难道斜坡的单调上升不是属于积分型吗?逐次逼近型SAR和Cyclic才是通过一次一次 ...

应该是从比较过程而言吧,SS ADC也是从0开始每次上升一个LSB,当达到待量化信号后才输出一个值,因此从字面意思来说也可以算作逐次逼近的一种,毕竟逐次逼近没有限定次数

网友:
“亮光时,CIS主要是shot noise占主导,SNR约等于信号的平方根。因此在亮光环境,ADC的量化噪声可以适当放松,可以考虑适当RAMP的step(减小采样分辨率),量化噪声增大。”

对这句话有疑问,shot noise和量化噪声是两个不相关的噪声,其方差是相加的关系,放松量化噪声会让整体噪声变大。还是说在一些场合下,噪声已经大到一定程度时,图片的观感已经很差了,再叠加点量化噪声也无所谓了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SS为什么会属于逐次逼近型,难道斜坡的单调上升不是属于积分型吗?逐次逼近型SAR和Cyclic才是通过一次一次 ...

SS应该是属于一阶sigma delta吧,只有oversampling,没有Noise shaping