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带buffer的ldo

楼主(2023-09-14):
请问这种结构,OP+Buffer+功率管的LDO,功率管栅端的电压因为buffer是少了一个阈值电压?这不是加大了一个Vgs了吗?

网友A:
是的,对于power管的要求更高,尺寸可能需要更加大一些,才能满足重载的工作点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的,对于power管的要求更高,尺寸可能需要更加大一些,才能满足重载的工作点 ...

是啥?

网友:
首先,一般加buffer 是分离power管栅端的极点;然后,source follow 会使得gate端的最低电压 增大了一个vgs,所以对power管的尺寸要求要更高一些。

网友(2024-02-28):
可以在p source follower再加一级n source follower,代价是多一路电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