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问multipart path可否在环内填充阱区的问题

楼主(2023-09-14):
如题所示,软件是618。本人也是刚刚学习了使用multipart path,试做了一个环。
现在想在创建的环最中间填充一层阱区,比如DN阱。
请问能否使用mpp来实现这个功能。
如果不行的话,用什么形式来实现比较好,pcell是最优选择吗?
希望大佬们帮忙看看,谢谢了

网友(2023-10-20):
在画MPP的时候,点一下Supart,进去添加DN就可以了
C:\Users\DELL\Desktop\2

网友:
中间的好像填不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