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这是sigma delta adc吗?

楼主(2023-09-14):
图一是提图出来的(那个比较器是个运算放大器),图二是教材的,图一能实现adc功能吗,求助

楼主:
我知道数字输出后面要接滤波,按道理传统的运放才能实现积分功能,这个,曾经怀疑过,可是不太像

网友A:
可以,这就是早期的最简单的sigma delta形式。dual slop的变种。

网友:
一阶连续时间的调制器。

网友B:
請問教材是出自哪位大牛的書

楼主(2023-11-03):
引用 网友B:
請問教材是出自哪位大牛的書

模拟集成电路设计与仿真

网友C:
应该是一个积分器,可以作为 Sigma Delta ADC 的一部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,这就是早期的最简单的sigma delta形式。dual slop的变种。

那个积分器后面接一个比较器就更像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应该是一个积分器,可以作为 Sigma Delta ADC 的一部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模拟集成电路设计与仿真

感謝前輩指點
感謝 何樂年教授出的書 還不賴!

楼主(2025-03-14):
引用 网友A:
可以,这就是早期的最简单的sigma delta形式。dual slop的变种。

谢谢同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