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sroute padpin有的时候无法连接

楼主(2023-09-14):
求助,在进行sroute的时候,发现部分fp下对padpin的绕线无法进行,负责vddvss的io连接不到corering.

查不出原因。
floorPlan -site UHD_CoreSite -adjustToSite -b 0 0 1300 380 0 0 1300 380 40 240 1250 300

sroute -connect { padPin } -layerChangeRange { METAL1 METAL8 } -padPinPortConnect { allPort preferLayer } -padPinTarget { nearestTarget } -allowJogging 1 -crossoverViaLayerRange { METAL1 METAL8 } -nets { VDD VSS } -allowLayerChange 1 -targetViaLayerRange { METAL1 METAL8 }
这是相关的两条命令

其中floorPlan -site UHD_CoreSite -adjustToSite -b 0 0 1300 380 0 0 1300 380 40 240 1250 300 加粗数字在380-450取值内sroute padpin失败,或者只能连一个vdd或者vss,无法同时连接。 放宽范围即正常。
求大佬们指点

网友A:
自己弄脚本写吧 ~~~  命令只是个辅助 ~~~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自己弄脚本写吧 ~~~  命令只是个辅助 ~~~

好吧,连是能让他连上的,就是不明白内部是违反了什么导致某些情况下失效

网友:
在380-450取值内sroute padpin失败
===
一般io filler 加好了吗 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