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ldo采用buffer的缺点

楼主(2023-09-15):
如图,这种LDO结构:source follower+OP+功率管,我有看到论坛里说“加source follower会让功率管栅端的电压少一个阈值电压”,请问这句话是什么意思?我没看懂,这不是让运放的输出多一个Vgs吗?求大佬解释解释

网友A:
你可以仔细看看文档,是不是pmos的source follow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可以仔细看看文档,是不是pmos的source follow。

你的意思是指那句话是相对于nmos的source follower而言的?那对于这种pmos的source follower就可以避免这个问题吗?

网友B:
使功率管少了一个阈值电压的空间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使功率管少了一个阈值电压的空间

为什么,pmos的source follower不是多了一个Vgs吗

楼主:
没有人知道吗

网友:
source follower的好处输出阻抗小,功率管输入处的极点右移了很多。

网友(点评):
答非所问

网友C:
5楼正解。假如功率管gate最低能到0V,加了个source follower吃掉了一个vgs,于是功率管gate最低能到vgs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5楼正解。假如功率管gate最低能到0V,加了个source follower吃掉了一个vgs,于是功率管gate最低能到vgs。 ...

但是如果功率管栅极最高可以到3V,加一个source follower的VGS,不就变成3+VGS,这不也增大了摆幅??

网友(2024-01-26):
想问下有没有不降vgs的buffer设计结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