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救救救救命,blowup在哪里设置

楼主(2023-09-15):
如题,做了一个理想的verilogA模型,里面有一个SINC3的滤波器,进行tran仿真。其中带了三个积分器,进行电路仿真时报错,超过1GV,需要修改blowup,尝试了两天未成功,有大佬修改成功过这个blowup吗?
PS:这应该不是电路错误,三级积分器积分后确实有可能这么大。

网友:
这里是说电压超过1GV了,说明你哪里有问题,要解决问题,不应该改blow up。检查你的滤波器,可以用matlab或其它语言仿一下,看看是不是哪里发散了。

网友A:
实际电路,不管是模拟还是数字都会有钳位,你超了就是不对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实际电路,不管是模拟还是数字都会有钳位,你超了就是不对。

谢谢大佬的回复,我后面把数据导出来用matlab做了,现在可以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