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SR与非门触发器,工作原理,工作状态?

楼主(2023-09-15):
如图,g95信号从0到1变化,g65信号未知。要求g95变化时,N614也有变化,这个是怎么工作的

网友A:
g65为高时,N614一直为0。
g65为低,g95一直为低时,锁存器保持不变,锁定在1,N614还是为零。如果g65此时从低到高变化,锁存器就会反转到0,N614输出恒为1。

感觉像是个保护电路

补充内容 (2023-9-18 09:31):
这里写错了,应该是“如果g95此时从低到高变化”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g65为高时,N614一直为0。
g65为低,g95一直为低时,锁存器保持不变,锁定在1,N614还是为零。如果g65此时从 ...

g95信号是一个故障检测电路,出现故障了,就会由0变为1,n614就是其需要输出给数字模块的报警信号,所以在g95改变的时候,n614是必须要改变的,报告故障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g65为高时,N614一直为0。
g65为低,g95一直为低时,锁存器保持不变,锁定在1,N614还是为零。如果g65此时从 ...

对的,你分析的好像没错,但是感觉这个信号怎么和g65有关呢,事实上是不该有关系的/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对的,你分析的好像没错,但是感觉这个信号怎么和g65有关呢,事实上是不该有关系的/ ...

检测完故障,修复好后,需要N614重置为0,g65就是重置的。
重置完后,g65再变为0,电路又进入故障检测模式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检测完故障,修复好后,需要N614重置为0,g65就是重置的。
重置完后,g65再变为0,电路又进入故障检测模 ...

您好,这个锁存器是g95从低到高变化