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Xinlinx V7 GT口导致BUFG资源不够

楼主(2023-09-15):
  小弟最近在做一些资源验证,用的赛灵斯的V7,20个GT口全部用满,4个4X的aurora,2个8X的aurora,4个12x的aurora(共计80x全部用满);

目前BUFG使用情况:两个4X的aurora设置成 "include share logic in example design (称为从)",剩下所有aurora设置成“include share logic in core(称为主)”,一个主4X可以拖一个从4X,综合出来的发现,一个主aurora(不论几X)就得消耗5个BUFG资源,现在8个主aurora就消耗了40个BUFG资源。V7只有32个BUFG资源,考虑到其他逻辑还要占用掉一些,所以最好aurora占用的资源能缩到25上下,恳请大佬们指点一些解决的思路。

网友A:
把aurora时钟模块提取出来,速率一样的话可以用一个,还有IP核里面的的BUFG可以替换成BUFH

网友:
64b66  一个bank(4个gt) 占用三个。   8b10  一个bank(4个gt) 占用一个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把aurora时钟模块提取出来,速率一样的话可以用一个,还有IP核里面的的BUFG可以替换成BUFH ...

感谢大佬,我之前犹豫的点在于,一个时钟模块(user_clk,sync_clk,这个最消耗bufg资源),是否能无限制驱动aurora核(中间节约资源的时候,一个时钟模块只给两个aurora核),从结果来看(一个时钟模块给了6个aurora核提供sync和user时钟)成功生成了bit。感谢您的指导

网友(2025-04-16):
就差这几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