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LDO OC STB仿真,presim和postsim某些corners差距很大,相位从0开始

楼主(2023-09-15):
仿真LDO OC的STB时,presim正常,postsim某些corners出现相位从0开始,不知是哪里出了问题,求助大佬

楼主:
单独拉出来对比,红色为postsim,绿色为presim,该corner下差距过大,但OC正常工作,STB为什么会这样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单独拉出来对比,红色为postsim,绿色为presim,该corner下差距过大,但OC正常工作,STB为什么会这样?
...

增益掉的很厉害,需要好好看看寄生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增益掉的很厉害,需要好好看看寄生了

是的,非常奇怪,检查了环路各个点位的DC电压,没有明显变化,FLAG信号上的一个器件尺寸改动稍大就没问题,在电路原理上讲不通,因为在这条线上加dummy or res,presim都出现不了postsim的这种情况

网友A:
先norc看看,然后查查寄生电阻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先norc看看,然后查查寄生电阻。

只要提取R就有问题,提取C或者CC都没问题

网友:
it is possible some numeric calcuation issue there , not becasue your circuit.

网友:
关注下电源地上的寄生电阻,可能导致一个正反馈环路存在,影响了整体的环路增益,以及相位裕度的起始位置。

网友(2023-11-29):
之前做LDO前仿遇到了类似问题,主要原因极零点关系引起的,可以关注一下这方面

网友B(2024-02-28):
楼主问题解决了吗,遇到一样的情况了,也是只提R就会有这种情况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楼主问题解决了吗,遇到一样的情况了,也是只提R就会有这种情况

把尺寸改回去了,因为要量产,不能冒险