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这里的电阻起到什么作用?

楼主(2023-09-15):
这是一部分数字电路,如图所示圈出来的地方,这两个电阻是起到什么作用呢?为什么是这种短接连法?

网友A:
制造上升沿延时或下降沿延时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制造上升沿延时或下降沿延时

谢谢回复,但是为什么要特意制造延时呢?延时不是尽可能减小吗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谢谢回复,但是为什么要特意制造延时呢?延时不是尽可能减小吗?

有时需要生成脉冲,或者就是希望这个信号晚点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