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cadence layout 快捷键a的问题

楼主(2023-09-15):
如图,每次新打开virtuoso,按a就会出现这个图片,然后怎么设置才能是直接对齐啊,这个不太会用,求助求助!
(直接对齐就是按一条线再按另一条线就对齐了,非常方便)
感谢大伙~

网友:
这个可以大批量对齐,选择你需要的管子一般多个,然后layer选择参考的层次,下面也有一个,再往下有一个距离,其他的自己摸索试试

网友A:
你说的那个是quick align ,在edit里面,去ciw窗口option里面自己改快捷键就行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说的那个是quick align ,在edit里面,去ciw窗口option里面自己改快捷键就行了

请问快捷a是啥快捷键呢?#感谢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请问快捷a是啥快捷键呢?#感谢

我理解你的意思是:你目前的a对应的快捷键是align,但是你想要换成quick align;你在ciw窗口option-bindkeys去换就可以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理解你的意思是:你目前的a对应的快捷键是align,但是你想要换成quick align;你在ciw窗口option-bindk ...

确实是这个意思,不过现在a的快捷键是leHiAlign()可以调出来align,那quick a的快捷键又是什么呢?感谢感谢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确实是这个意思,不过现在a的快捷键是leHiAlign()可以调出来align,那quick a的快捷键又是什么呢?感谢感 ...

leHiQuickAlign()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leHiQuickAlign()

太感谢了太感谢了太感谢了

网友:
你把log filter打开后,就能看到指令了

网友(2025-02-05):
话说这个改动是哪个版本出现的,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