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inn中clock net线长约束求助

楼主(2023-09-15):
大佬们,place阶段设置了setOptMode -maxlength 800,然后跑完ccopt后用reportWire查看长线,发现很多clock net的长度达到了1500,并且inn的DRV报告中长线的违反为0,请问一下这是怎么回事,是不是还需要做其他设置?

网友A:
条数不多, 手工修一把就行了,别纠结太多~~~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条数不多, 手工修一把就行了,别纠结太多~~~

clock net,也有几百条嘞,手工动clock net也不太好

网友(2023-11-10):
set_ccopt_property max_source_to_sink_net_length 80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