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转换PGV文件

楼主(2023-09-15):
请问大佬们? 我在做PGV文件转换的时候,提示我找不到D0 的定义,但是我打开spice model 文件 里面是有的? 请问是我的spcie_model 文件有问题还是这个定义不完整导致的

楼主:
解决了,我把cdl 文件里面的ANNTENNA cell 的定义注释掉了,我发现它应该是格式不对,不能被正确识别

网友A:
也可以不用注释,改一下名字,用X打头。比如 DD0, 改成XD0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也可以不用注释,改一下名字,用X打头。比如 DD0, 改成XD0

你好  我改成DD0 后还是一样的错误,改成XD0 后提示这个错误,说无法打平网表 ,请问是为啥需要修改成这样?

网友A:
呃。我只是在看不到你的更多文件输入的情况下的一个猜测。我说的是指,如果spi 里diode那行一开头是写“DD0 XXXX”,就换成"XD0 XXXX" , 不是改这行中间的D0或者ndio_ant 。这种可能不是你的情况,这种是spectre 和spice格式的问题。
你这个是不是其他n啊p啊都过,仅仅是diode错?那你脚本里spice_corner加没加spice model 里面diode的lib名字呢?因为你说打开spicemodel有diode定义,但是你没说你指定了没有那个定义部分,以及你的diode名字有没有跟spicemodel里面名字一样。
反正屏蔽掉是没有这个cell了,你能跑下去也行,就缺个diode嘛。不想这么骗呢,就从根子上解决,无外乎是换名字,检查有没有定义到你用的东西。多看看UG多试试。想想其中的关联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呃。我只是在看不到你的更多文件输入的情况下的一个猜测。我说的是指,如果spi 里diode那行一开头是写“DD0 ...

你好 ,感谢您的回复 。 我的是只有这个diode 没有过,corner 文件里的定义是在我发的第一张图片里有定义,但是在spice 里最后没有定义。您说看UG ,请问这部分的UG是看哪个软件的UG