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助DC仿真不收敛该怎么解决?

楼主(2023-09-15):
求助:直流DC仿真时出现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?显示不收敛,但是瞬态仿真没问题

网友(2024-03-21):
请问解决了吗,我也遇到这个问题。

网友A:
大佬给我指点了几个方法,有时好用有时不好用,mark一下:

1.check电路有没有悬空的线、接错的地方;
2.设置node set,可以设初始值为0或者某个特定值,比如3.3V的输出电压设为3V;
3.放宽仿真精度。

补充内容 (2024-3-27 18:11):
4.high performance选conservative;
5.maxsteps=1000000。

楼主(2024-05-21):
引用 网友A:
大佬给我指点了几个方法,有时好用有时不好用,mark一下:

1.check电路有没有悬空的线、接错的地方;

感谢大佬的指导,瞬态能够仿真,后来我就忽略DC只看瞬态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