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LDO环路增益裕度

楼主(2023-09-15):
这个stb仿真说明Gain margin为无穷??有什么影响吗?

网友:
可能是仿真扫描范围(例如1~1Ghz)内PM还没到0°,计算不出来GM。

网友:
可能只是你仿真设置的频率区间太短了 Phase跨越0°的频率不在区间内 仿真器就算不出来

网友:
这个不叫无穷;
这个可能是负数,也可能是到了扫描频率上限phase还没下到0;

网友:
plot 出来 手动看 ,可能pm负的,所以显示nan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