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解决] innovus抓不到internal pin

楼主(2023-09-15):
在sdc中,使用如下命令创建时钟:

create_clock  CLK  -period 2  -waveform "0 1"  [get_pins phy/clock_in]

其中phy为调用IP,已lef/lib方式读入,clock_in为phy的内部时钟pin,
direction:internal;    clock:true; ”。
innovus工具不能识别这个pin,get_pins命令也找不到这个pin。
但是PT工具就可以,想请教一下原因?

楼主:
自己的锅,忘记在default.view里面写上phy.lib的原因。

网友A:
做成ip了,就一定要 k成lib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做成ip了,就一定要 k成lib吗

除非是无关紧要的ip,最好是写个lib,做时序分析用,可以写个简单的,只包含tran和cap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除非是无关紧要的ip,最好是写个lib,做时序分析用,可以写个简单的,只包含tran和cap
...

那请教下,这个时候k库,也是由pr来吗,还是专门的人去k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那请教下,这个时候k库,也是由pr来吗,还是专门的人去k

这个要看你们的职能划分了,一般是Ip方提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