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Discarded dft signal specification求解

楼主(2023-09-15):
在DC中compile之后设定DFT信号: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set dft signal -view existing dft -type ScanClock -hookup pin [get pins xx]  -timing [list 45 55]
   Discarded dft sianal specification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这个咋回事?

楼主:
解决了,需要打开internal pin设置

set_dft_drc_configuration -internal_pins on

网友(2023-10-25):
如果hookup_pin是internal pin(无法直接通过port trace到的,如时序逻辑的输出pin),就需要打开internal_pin flow;如果不是internal pin,需要同时指定-port

网友(2024-11-28):
引用 楼主:
解决了,需要打开internal pin设置

set_dft_drc_configuration -internal_pins on

非常感谢。

set_dft_drc_configuration -internal_pins enable