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跑lvs怎么自动添加辅助网表?

楼主(2023-09-15):
跑lvs的时候怎么自动添加辅助网表?每次都需要手动太不方便了。

网友A:
在lvs options ->Database->library->下面那个添加

网友B:
这个在design rule里面写一个语句就可以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在lvs options ->Database->library->下面那个添加

方法可行!多谢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在design rule里面写一个语句就可以了。

怎么写?
load "xxx/xx.sp"   ?

网友(2023-12-08):
calibre,setup,netlist export里面include