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萌新求教!后仿真和前仿真结果出来完全一样该怎么办啊,正常吗

楼主(2023-09-15):
萌新求教,老师最近布置了后仿真的任务,前后仿数据差多少是比较正常的呢?我前后仿仿出来完全一样是怎么回事啊,很慌,我是用的网表替换的方法去仿真的,我看是把提取的寄生参数都读进去了呀,怎么结果是完全一样的呢,这种情况怎么办呢?有什么方法可以验证自己做的后仿真是否正确呢?

网友:
一般前后仿都会有差异

网友A:
请问检查.pex.netlist网表了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请问检查.pex.netlist网表了吗?

怎么检查呢?提取出来我就没管了,太多行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怎么检查呢?提取出来我就没管了,太多行了

查看某一天mos管,看后面有没有sca\scb\scc等wpe参数,然后和前仿真的这些参数对比,如果是数值一模一样,那么前后仿真结果的确可能的确相同。

而且前后仿真结果相同,不意味着电路内部的节点电压/电流也相同,所以也可以从这个角度去查探。

更多的我就不知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