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tessent工具产sdc文件

楼主(2023-09-15):
求助    tessent工具产sdc文件    tessent_constrain_design_soc_top_mentor_ijtag_non_modal   其中non_modal的含义代表什么呢    这modal的区别是什么

网友A:
我的理解其实跟这个有点区别,也不知道是不是对的,modal比no modal多了很多约束,就是这个STA(DC、AC、shift、mbist)模式下专用的意思,比如mbist里面就是: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的理解其实跟这个有点区别,也不知道是不是对的,modal比no modal多了很多约束,就是这个STA(DC、AC、 ...

okok,感谢感谢~

网友(2023-12-01):
modal是分case的,后端要跑很多case, no_modal是所有case合在一起去约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