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lvs验证出现ERC报错

楼主(2023-09-15):
lvs验证显示笑脸,但是ERC报错,根据ERC报错的地方显示“nwell don't net to power”,这里应该怎么进行修改?
偶尔ERC还会报软连接的错误,nwell_ring要接电源(VDD),psub_ring要接地(VSS)

网友A:
根据报错把N阱接VDD是不是就可以了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根据报错把N阱接VDD是不是就可以了?

是的

网友:
1.nw显示没有接pwr:首先确认这个nw是不是需要接pwr如果是且有接,还会报说明lvs file没有定义该pwr
2.软连接问题:比如你同一个nw中出现两个或以上没有用metal连接的n tap就会报软连接

网友B:
像三极管,二极管,以及电路设计原因导致的HOTWELL情况,ERC报出来,确认版图连接没错就可以了。如果版图和电路设计本来就接到电源上仍然报错的,先确认一下LVS RULE里面的电源名字是否和电路里面的电源名字一致。

网友:
把nw接的那个avdd 在pwr里面定义上,应该就可以了

网友(2023-10-22):
引用 网友B:
像三极管,二极管,以及电路设计原因导致的HOTWELL情况,ERC报出来,确认版图连接没错就可以了。如果版图和 ...

HOTWELL是什么意思呀

网友(2024-01-26):
我也遇到了相似的问题,原理图上PNP的集电极本来就该接地,但是总是说NWELL也接地了,不知道该怎么改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