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LVS pin不匹配问题

楼主(2023-09-15):
LVS时innovus 吐出来的cdl与gds对比,会报出一个pin不匹配的问题,但是经过查看发现网表中这个pin的定义和后面pin的连线,数量和顺序都是可以对的上的。

layout里面也有这个pin,这个pin是数字内核一个散着的module的输出pin。
如果cdl中不删掉这个pin和后面的连线,那么LVS结果都跑不出来,在中途就会报那个pin不匹配的ERROR,说cdl不可读。
如果cdl中删掉这个pin和后面的连线,LVS可以跑出来结果,但也会报这个pin连接的net的问题,会报网表中有两条net,但gds中只有一条net
有没有大佬能指点迷津一下?

网友A:
你跑的是顶层还是block的lvs?ports数目是否对的上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跑的是顶层还是block的lvs?ports数目是否对的上?

数字顶层的lvs,如果把那个不匹配的port删掉,ports的数量是可以对上的,报的错误是net数量对不上,因为我cdl删掉那个pin和对应的pin=net了

网友A:
看着怪,可以尝试把有问题的block给它black box,看看能否跑过,然后再去检查内部,看看是否有tie cell,short的问题,绕线工具的lvs是否通过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着怪,可以尝试把有问题的block给它black box,看看能否跑过,然后再去检查内部,看看是否有tie cell,sh ...

这是一个散在数字顶层的module,box不了,而且也不能用hcell。目前calibre没有报有短路的问题,现在就关于那个port问题的一个lvs的错误,其他都没问题。

网友:
顶一下,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