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低功耗验证如何验证level shifter正确性?

楼主(2023-09-15):
    如题,现在在学习xcelium的低功耗仿真,比如isolation和retention都是可以通过仿真看出来有没有生效的,但是level shifter好像没找到有相关的东西呀。

    请教各位大佬,从哪里能看到UPF文件的level shifter写的是否正确呢,别的软件如果有这种功能的话也行。

网友:
shirelee哥教教我低功耗验证

网友A:
这东西好像是通过态的验证检查的,Synopsys有个VCLP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东西好像是通过态的验证检查的,Synopsys有个VCLP

    刚才查了一下,是一种类似静态检查的办法吗,比如给出一个对应的power state table, 某个状态下domain A是1.0V,domain B是0.8V,那么工具会自动检查UPF中定义的level shifter是否能够满足这个场景下A跟B之间的信号传输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刚才查了一下,是一种类似静态检查的办法吗,比如给出一个对应的power state table, 某个状态下domai ...

输入一个UPF。一般是design做的,你要自己写就要冒点风险。

网友(2024-01-31):
我记得是VCLP这个软件可以检查出来这些低功耗cell是否插得正确以及是不是冗余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