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后仿仿真速度慢

楼主(2023-09-15):
当对比较大的模块提取寄生参数(R+C+CC)时,发现后仿仿真速度非常慢,有没有哪些比较好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?谢谢!

网友A:
同问,并且想问问楼主有尝试使用不用的仿真器吗?比如APS?

网友B:
提C+CC要快一些,R+C+CC后仿跑出来的数据很大

网友C:
R+C+CC规模最大,所以仿真必然慢。
也没有很好的办法,只能是换仿真器,比如换APS,用多线程+Post-layout选项;换spectre X,开多线程;换Synopsys家的FastSpice工具、Mentor家的FastSpice工具;换华大的ALPS;等等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同问,并且想问问楼主有尝试使用不用的仿真器吗?比如APS?

嗯嗯,谢谢解答!用APS确实会比较快些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R+C+CC规模最大,所以仿真必然慢。
也没有很好的办法,只能是换仿真器,比如换APS,用多线程+Post-layout选 ...

好的,谢谢解答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提C+CC要快一些,R+C+CC后仿跑出来的数据很大

好的,谢谢解答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