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电荷泵设计问题

楼主(2023-09-15):
我现在有个问题,我电荷泵用的是轨对轨的,我现在电荷泵后面接vdc,测Pmos和nmos的电流时,结果是挺好的。但是我一旦不接vdc,我的静态工作点非常低,比如我VDD=1.2,我需要调到类似0.6v输出吗?

网友(2023-10-18):
是不是因为充电和放电电流略微有点失配,比如放电略大于充电电流,导致静态工作点OUT会偏低一些,不过我认为这个不要紧,因为你只要调试VCO的输出在中间电压的时候正好是你要的频率点就好,到时候环路稳定了,就会在这个中点电压

楼主:
  这都不要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