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计算环路增益正负

楼主(2023-09-15):
计算环路增益时,LG=VF/Vt   求出来是负数是负反馈,正数是正反馈?

拉扎维书(8.131) 环路增益就是-VF/Vt,这里正负号有点懵

网友A:
拉扎维书247页,负反馈就是:环路增益=βA=-Vt/Vf, 正反馈就是:环路增益=βA=Vt/Vf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拉扎维书247页,负反馈就是:环路增益=βA=-Vt/Vf, 正反馈就是:环路增益=βA=Vt/Vf ...

好的感谢
正负号,我被一些书上误导,可能理解不到位,

这里β和A都是默认正数吗,  比如负反馈系统   先求vout/vin=A/(1+βA)    算完之后再添加-,得到 -A/(1+βA)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好的感谢
正负号,我被一些书上误导,可能理解不到位,

应该是默认正数,为什么算完之后要加负号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应该是默认正数,为什么算完之后要加负号

比如A=-gmRD,   求出LG=βA=-VF/Vt=R1/(R1+R2)gmRD, 闭环增益=A/(1+LG), 默认β和A为正数,β=R1/(R1+R2),A=gmRD,由于负反馈,闭环增益=-A/(1+LG),这里加了负号
我是这样理解的,感觉有些怪

网友(2024-08-06):
引用 楼主:
比如A=-gmRD,   求出LG=βA=-VF/Vt=R1/(R1+R2)gmRD, 闭环增益=A/(1+LG), 默认β和A为正数, ...

不是的啊,不需要添加负号,计算的时候就用βA,β和A都是正的求出来多少就是多少,只是在求环路增益时得出的结果带正负号表示正负反馈,闭环增益用的βA是正的,负反馈就是:环路增益=βA=-Vt/Vf, 正反馈就是:环路增益=βA=Vt/Vf