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如何得到DC所需要的milkyway物理库?

楼主(2023-09-15):
1.下图是workshop的mw_lib,请问DC具体用到了下面哪些文件?还是全部用到了?

2.DC所需要的mw_lib,是由晶圆厂提供,还是自己根据gds和lef文件生成?

3.如果只是学习用,论坛上可以找到DC所需要的逻辑库和物理库吗?我好像没看到有。

谢谢大家!!!紧急!!!

网友(2025-11-13):
楼主解决了吗,同问?

网友:
Milkyway是S家特有的物理库,用的时候都是整体用,这个库可以是逻辑库配套的物理库,也可以是Design的物理库,前者一般fab提供,后者是后端生成。你做物理综合的话后端如果用的S家工具,可以用他生成的Milkyway,如果用的是C家的,应该会出给你一个DEF文件。给你的文件会包含设计尺寸,macro位置信息,端口或是pad位置信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