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RedHawk2020在做lab时,无法读取def文件

楼主(2023-09-15):
RedHawk2020在做lab时,无法读取def文件
先配置如下设置

然后redhawk -i ./run_static.tcl
显示如下错误

有没有做过该训练的大佬,求教一下,第一次redhawk该如何使用

网友(2024-07-18):
能直接打开这个LEF文件吗 ?

网友:
我遇到过,在读取DEF_FILE 前把顶层名放进去,如下
DEF_FILE {
xxx.top  XX/XX/XX/XX/xx.def
}

网友:
不对不对,你的DEF用ICC2 转出来试试

网友:
如果还不行 换个2019.03版试试

网友:
你这明显是那个cell 的lef 没有定义,把那些cell 的lef 吃进来再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