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斩波运放实现BGR,tran仿真波形抖动很严重。请论坛上师哥师姐帮我看下

楼主(2023-09-16):
如图,利用斩波运放实现BGR,tran仿真波形抖动很严重
  原始BGR无问题,但加入斩波后tran仿真一个周期(100us)抖动很严重。  请问师哥师姐这是什么问题,如何改进?

还有PSS中tstab的设置问题1.应为fch的多少倍?2.可以从tran仿真中得到tstab的设置吗?如何确认?
恳请各位指点迷津~谢谢

网友:
加入斩波后,放大器的增益、带宽、相位裕度都变了,建议检查一下稳定性

网友:
至于PSS,最好保证整个电路只有一个时钟源,才容易收敛,至于该选FCH的几倍,我是挨个按倍数试的,应该会有一个收敛的

网友(2024-01-24):
楼主解决了吗?目测感觉是没有滤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