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Top和block的max tran不一样

楼主(2023-09-16):
大佬们,inn和pt中设置的max tran为0.6,在inn中显示都没有违反,用top、block的spef和.v跑pt就很奇怪,top的max tran为0.6,block的max tran都变成了1.2,pt的设置是这样的,找不到原因在哪,请求大佬们看一下。

网友A:
如果流程一样的话,那就是SDC吧,block level的SDC对object另外加了set_max_transition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流程一样的话,那就是SDC吧,block level的SDC对object另外加了set_max_transition ...

子模块是直接抽spef到top上一起跑的PT,只读了一个sdc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子模块是直接抽spef到top上一起跑的PT,只读了一个sdc。

你grep一下set_max_transition看看?设了current_design的max_transition会覆盖掉.lib里面的约束,应该是有对指定object又设置了1.2的max_transition要求才会出现这种情况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grep一下set_max_transition看看?设了current_design的max_transition会覆盖掉.lib里面的约束,应该是 ...

仔细找了,确实没有找到哪里设了1.2,并且set_max_transition 【current design】是在脚本最后设置的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仔细找了,确实没有找到哪里设了1.2,并且set_max_transition 【current design】是在脚本最后设置的
...

想不通,1.2可能是来自于library,但是为什么没有用更严格的用户指定的0.6

感觉可以从另外一个方面入手:你说inn同样设置了0.6但是没有报违例,那可以看一下这些1.288的transition在inn里面是多少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想不通,1.2可能是来自于library,但是为什么没有用更严格的用户指定的0.6

其他项目top是7T,有一个block是12T,然后同样设的0.6 max tran,结果12T的那个block变成了0.3,我觉得和不同track有关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想不通,1.2可能是来自于library,但是为什么没有用更严格的用户指定的0.6

刚刚又单独跑了一下block的PT,只要PT同时读入了12T和7T std 的db库,7T的inst的max tran就会变成两倍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刚刚又单独跑了一下block的PT,只要PT同时读入了12T和7T std 的db库,7T的inst的max tran就会变成两倍
...

明白了,应该工具做了scaling, 看一下.lib它们的 slew.*threshold 或者 slew_derate.* 是不是不一样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明白了,应该工具做了scaling, 看一下.lib它们的 slew.*threshold 或者 slew_derate.* 是不是不一样
...

我看了一下lib中有一个slew derate from library,12T的值为1,7T的值为0.5,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导致的,请问要怎么处理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看了一下lib中有一个slew derate from library,12T的值为1,7T的值为0.5,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导致的 ...

如果是这样的话工具的做法是合理的,我猜两个库的threhold都是 30%-70%,main library是12T,那么约束的 max_transition是电压 30%-70%的转换时间
而7T的derating是0.5的话,也就是其实它表达的是外延两倍的transition(可以理解为线性的10%-90%), 因此10%-90%的max_transition当然是30%-70%的max_transition的两倍

要做的是跟foundry确认库的正确性,因为一般的库都是会外延到10%-90%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是这样的话工具的做法是合理的,我猜两个库的threhold都是 30%-70%,main library是12T,那么约束的  ...

库是正确的,只有ccs的库derate值有区别,普通的没有,我换成普通的库来跑PT,基本上所有的tran违反都没了,按你这样的说法,应该之前的违反还要继续存在啦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库是正确的,只有ccs的库derate值有区别,普通的没有,我换成普通的库来跑PT,基本上所有的tran违反都没 ...

当然是用CCS来signoff, 而且问题里的违例跟k库时的derate也没什么关系,主要是因为模型不一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