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有碰到过delta-sigma ADC deadzone过大的进来讨论以下

楼主(2023-09-16):
如题,最近碰到一个ADC测试出来有类似现象,细节还不明了,有进展了再分享。 有碰到的可以说下思路。  你碰到的deadzone范围有多大,最后查出是啥问题,怎么解决的。

补充内容 (2023-9-27 16:39):
最新的进展是,这是一个一阶incremental delta sigma ADC

补充内容 (2023-9-27 17:17):
开关电容型

网友:
一般SDM都是非常高的有效位,你是咋测到deadzone的?

网友:
输入小的时候deadzone会使小信号有效位急剧下跌

网友:
输入小 limit cycle oscillation 极限环振荡?

网友:
感觉不太容易遇到

网友(2024-02-07):
增量型SDM的deadzone会因为reset操作而体现成一种offset吧,你是咋测试发现的?

网友A(2024-10-23):
最后的结果如何了,学习下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最后的结果如何了,学习下?

结构性问题,具体原因没找到,换了一种结构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结构性问题,具体原因没找到,换了一种结构。

谢谢您的回复。多请教下,提到的换了结构,是阶数提高了还是环路结构调整了?

楼主(2025-06-26):
引用 网友A:
谢谢您的回复。多请教下,提到的换了结构,是阶数提高了还是环路结构调整了?
...

换成sar adc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