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pad下电路受封装应力的影响

楼主(2023-09-16):
为了节省面积,pad下会放电路。器件参数因此会受影响,严重的会导致热涨冷缩后金属破裂出现短路断路,轻微的会导致封装后如bandgap输出电压略微变化。敏感电路不应该放在pad下,但pad下会垫金属,应力倍缓冲了,放一些不那么敏感的电路似乎也没受影响。
pad下是否放电路区分标准是什么,有没有经验可以分享,pad下电路的类型,具体造成的后果,以及所用的封装。

网友A:
现在很多工艺都支持DUP(Device Under Pad)/CUP(Circuit Under Pad),这种设计确实能节省面积,而且fab会制定相应的DRC来确保PAD下放电路不会受到损伤。但是PAD下一般都只会放IO电路,也不会在PAD下放Bandgap这种核心电路。因为DUP的设计PAD一般只有顶金和次顶金,其强度会比一般PAD弱。目前从我的经验来看,IO电路放在PAD下不会有什么大问题,其它电路不建议放在PAD下。DUP和封装形式没什么关系,影响DUP的主要是键合,所以大部分封装厂在制定封装方案时会咨询是否为DUP设计,针对DUP的封装其封装力度和超声力度都弱一些,主流的封装厂目前都有相对应的经验,实在不放心的话还可以做弹坑实验来验证封装对PAD的损坏程度。

网友(2025-06-24):
引用 网友A:
现在很多工艺都支持DUP(Device Under Pad)/CUP(Circuit Under Pad),这种设计确实能节省面积,而且fab会制 ...

请教下顶层金属 8k 10k 厚度能不能pad 下放器件  现在看到顶层金属也走信号线    线宽和间距都很小  pad下也放器件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