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后仿真有时钟的概念吗?

楼主(2023-09-16):
真心请教各位后端的大神,因为本人一直在做前端,对后端的一些概念不太清楚,问题如下:后仿真(网表+SDF)中,有没有clk的概念,如果有,那clk的作用还是做同步和time violation检查(STA的double check)吗?

网友:
你这是要做STA还是gate level的仿真啊?

网友:
有,而且对于精度和周期要求比前端更严格,要满足后端的约束,否则容易出现违例。作用不仅仅如此吧,你说的时钟概念是后端的角度出发的?如果是后端的角度,我理解你说的两部分是没有问题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