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如何分析AOI和AOI和其他门电路组合实现了什么功能

楼主(2023-09-16):
关于AOI和IOA,如何分析AOI和AOI和其他门电路组合实现了什么功能呢?比如我是否能用AOI和IOA门和其他的门电路进行组合,构成全加器等等?

网友:
看电路画真值表,要不然就直接仿真给激励看波形;当然如果你逻辑表达式还掌握得很好也可以直接化简

网友:
比如我是否能用AOI和IOA门和其他的门电路进行组合,构成全加器等等?
===
当然可以了,前提是真值表过了,或者boolean 化简正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