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变压器匹配网络仿真的问题

楼主(2023-09-16):
大家好,想请教一下关于匹配网络仿真的问题。我简单搭了一个变压器匹配网络,用于将50欧姆在宽频带内匹配到25欧姆,

在一些相关论文中我看到往往用sp仿真,通过S21参数考察匹配的带宽,于是我左右两端加了port,右侧设置为电阻50,

左侧的设置我有些迷茫,有前辈说要设置成25欧姆,但我不明白其中缘由,

另外,我不明白S21为什么可以考察匹配的质量?我感觉应当看ZM1的值才对?恳请各位前辈指点

网友A:
你将50匹配到25,所以左50,右25;另外你在乎的是源端还是负载端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将50匹配到25,所以左50,右25;另外你在乎的是源端还是负载端?

刚看到。

右边是功率放大器负载50欧姆,左侧是希望匹配到的25欧姆,我更在乎负载端,因为负载端是真实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