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XA VCS混仿真,提示如下错误啥原因?

楼主(2023-09-16):
怎么解决?谢谢回答

网友A:
XA 不知道不支持mosfet hspice model level=77

网友:
我记得xa模型精度最高不是5么

网友:
最高精度是7,你的图片看不清楚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XA 不知道不支持mosfet hspice model level=77

这个问题只能换工具了,没有其他办法了吧?

网友:
换model 或找synopsys ac support 或换工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