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UVM各个组件的作用问题?

楼主(2023-09-16):
在验证中,有时dut会有不同的配置,在这种情况下,对于不同配置产生不同激励的这种判断,是写在driver里还是seq里

网友:
1、可以根据不同的配置生成不同的seq,然后drv根据不同的seq产生不同的激励
2、也可以用重载的方法写好几个drv,case里面根据不同的配置重载不同的drv

网友:
可以放在seq也可以放在drv,最好在定方案的时候就定得灵活一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