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条件语句等只有一行一般加begin end吗?

楼主(2023-09-16):
比如if(a==1)begin
         //只有一行代码;

      end

一般我都加怕出错,推荐加还是不加呢?

网友:
begin 和 end是打包语句段的,只有一句的不用begin end,直接if+条件+输出一句话就行了

网友A:
我一般加,因为可能后面还会多加别的代码,到时候还得再加上begin end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一般加,因为可能后面还会多加别的代码,到时候还得再加上begin end

我也觉得

网友:
这个是coding style的问题。我一般加。如果要加debug语句,就比较简单

网友:
颇为然也,我都会加。不加的话,以后升级代码添加新的语句又得手动加上begin……end,多麻烦

网友:
加,果断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