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SMIC130nm 厚顶层金属工艺 mim电容DRC不通过

楼主(2023-09-16):
求助各位使用过SMIC 130nm 工艺的大佬,问题如下:

本人使用的工艺选项是1P8M_7Ic_1MTTc_ALPA_MIM15,即加厚厚顶层金属(支持电感器件)。此工艺下用到Pcell中的mim电容,发现工艺库提供的mim电容不能通过DRC检查。报错都是在mim上极板顶层金属间距、宽度不符合DRC规则,比如DRC规则要求厚的顶层金属间距>1.5um,但是mim电容的两个极板所连接到顶层金属只有1.4um间距!

有没有大佬遇到过类似的问题?

网友A:
一般PDK提供的,可以直接找SMIC的CE去直接问,SMIC工艺中各种model都可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

网友B:
求SMIC013mmrf工艺库,OA格式的,谢谢!

网友C:
请确保您使用的PCELL的版本与PDK的顶层金属厚度是匹配的。
关于PCELL的DRC error需要与上级及fab等相关人员进行沟通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请确保您使用的PCELL的版本与PDK的顶层金属厚度是匹配的。
关于PCELL的DRC error需要与上级及fab等相关人 ...

非常感谢回答。

您说的非常有道理。顶层金属厚度是在运行工厂提供的PDK安装脚本的过程中选择的,按理来说脚本据此安装的PDK的内容应该适配我的选择,Pcell的版本也应与PDK相匹配,所以现在这个问题确实让我很困惑。

难道说,有什么特别办法可以进一步确认Pcell版本吗?还请不吝赐教。

实际上,我后来又尝试在安装过程中选择薄顶层金属工艺(其他选项均与我遇到问题的PDK工艺相同)。对比两种PDK中该mim器件,发现器件的版图一模一样!问题中描述的,1.4um的顶层金属间距,在薄顶层金属工艺下可通过DRC,但是厚顶层金属工艺下明显不符合DRC要求。这确实更让我怀疑是厚顶层金属工艺PDK安装过程中出了什么bug。

目前正在与上一级进行咨询,不过可能要经历相当漫长的等待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非常感谢回答。

您说的非常有道理。顶层金属厚度是在运行工厂提供的PDK安装脚本的过程中选择的,按理来 ...

顶层金属厚度不同是安装的时候不同,在layout页面当作不会有不一样,可能顶多就是TOP METAL的名称不同,但是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相同的,毕竟layout是一个二维的页面,无法展示出三维的参数。也没必要展示出三维的参数。其实一般遇到这样顶层金属厚度的问题的情况下,在DRC及LVS可以先进行忽略,持续做版图,静待上级关于此事的反馈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非常感谢回答。

您说的非常有道理。顶层金属厚度是在运行工厂提供的PDK安装脚本的过程中选择的,按理来 ...

安装过程用到了脚本,那么很有可能是因为脚本的问题导致的安装不对咯,这个需要再仔细确认一下,也有可能是因为DRC rule没选对,本应该选顶层金属是细的RULE来跑。
关于后续重新安装细的来demo做得很好,是个合格的工程师,懂得把控变量!

网友D:
很可能是因为 PDK 版本的问题导致的,安装过程中选定的选项不对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顶层金属厚度不同是安装的时候不同,在layout页面当作不会有不一样,可能顶多就是TOP METAL的名称不同, ...

感谢前辈指点。

PDK安装脚本是SMIC提供的,是不是出了啥问题我暂时也不敢定论。

因为是实验室项目,小弟作为牛马在读生基本要负责前后端的全流程。出了这个DRC问题,我比较担心流程中还埋着什么未知巨雷。现在听了您的建议,我就继续往下设计,等候上级反馈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很可能是因为 PDK 版本的问题导致的,安装过程中选定的选项不对

感谢回答!

我检查了安装过程中的选择是没有问题的,PDK版本的问题还需要和上一级沟通,目前已经反馈,等待回复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一般PDK提供的,可以直接找SMIC的CE去直接问,SMIC工艺中各种model都可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 ...

嗯嗯,我目前正在尝试咨询。

网友E(2024-05-10):
我最近也碰到这个问题,楼主最后这个问题解决了吗,是如何解决的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我最近也碰到这个问题,楼主最后这个问题解决了吗,是如何解决的呢?

我的原因是PDK版本过于老旧,找SMIC换新版本的就好了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的原因是PDK版本过于老旧,找SMIC换新版本的就好了。

我也找代理换了新版本pdk解决了,谢谢~

网友(2025-04-18):
引用 网友B:
求SMIC013mmrf工艺库,OA格式的,谢谢!

你搞到smic130  OA了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