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大佬们 为什么我的layout没有从栅到m1的通孔

楼主(2023-09-16):
(图片)

网友A:
P-m0, m0-m1不可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P-m0, m0-m1不可?

没有p-m0 只有几个金属层之间的通孔

网友:
PDK若没问题的话,就是配置环境出错了,重新配置下。

网友:
m1以上叫via,下面刀m1叫con。

楼主:
在create via界面 把constranint group的same as wire改成foundry可以调出来

网友(2024-05-07):
楼主,请问这个选foundry和选same as wire有什么区别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