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fingers数量

楼主(2023-09-16):
finger太多是否会引起边缘管子和中间管子的电流均匀性问题?有没有帮忙大佬解答一下

网友A:
会,但是金属走线电阻比较小,这个倒还好,相对来说单finger太长问题会比较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会,但是金属走线电阻比较小,这个倒还好,相对来说单finger太长问题会比较大。 ...

感谢您的回答~

网友B:
最边缘有pode gate,就是没有功能的Poly

网友C:
后仿过影响不大,20figers(200n的管子) 横向排列。UA级别的电流每个管子的电流仅仅在小数点第四位有一点区别,可能我这边管子尺寸比较小,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最边缘有pode gate,就是没有功能的Poly

pode gate应该是先进工艺才有,DCDC那种大功率管,如若铺排太长会有什么性能影响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后仿过影响不大,20figers(200n的管子) 横向排列。UA级别的电流每个管子的电流仅仅在小数点第四位有一点 ...

感谢答复。如若大功率管横向排列大几十或者百来根,后仿性能会不会受到影响呢?或者从物理层面来说会有什么影响?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感谢答复。如若大功率管横向排列大几十或者百来根,后仿性能会不会受到影响呢?或者从物理层面来说会有什 ...

这个没啥问题,几百um的都有,输出在极限corner下稳定就行,要做到每个管子的VTH一致,Id一致,从工艺来说本身就无法实现,我们就是尽量的让他们一致,栅极的连线要足够稳,不能像普通mos那样一根细线接过去,power和输出尽可能一致走线并且满足设计的电流密度就行了,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个没啥问题,几百um的都有,输出在极限corner下稳定就行,要做到每个管子的VTH一致,Id一致,从工艺来 ...

学到了,感谢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