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这个是栅极钳位?

楼主(2023-09-17):
图中圈起来的管子的作用是防止PLD的VGS过高吗(耐压5V,), 这是怎么实现的呢,GS相连怎么导通的(当PLD的VSG大于一定值时)

网友A:
PMOS衬底是N,漏端是P,而源端和衬底相连,所以是相当于一个PN二极管,当VSG超过这个PN的反向击穿电压则钳位住该电压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PMOS衬底是N,漏端是P,而源端和衬底相连,所以是相当于一个PN二极管,当VSG超过这个PN的反向击穿电压则钳 ...

大佬,这种PN结反向击穿电压会不会有点高了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大佬,这种PN结反向击穿电压会不会有点高了啊

跟你一样的疑惑,PLD的VGS耐压5V,衬底和漏端的PN反向击穿电压感觉不会这么低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跟你一样的疑惑,PLD的VGS耐压5V,衬底和漏端的PN反向击穿电压感觉不会这么低 ...

这么说我也困惑了,那这个管子会是什么作用?